7022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后,表面上有点状微黑色斑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22):
7022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后,表面上有点状微黑色斑点(图一),放大看是氧化腐蚀了(图二)。
作业流程是:毛坯型材---机械切削加工---硬质阳极氧化。
作业员反映说是在硬质阳极氧化前的脱脂后就发现了有白色的斑点状。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和具体发生在哪个环节?有懂行的吗?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
表面太粗糙吧。

网友:
氧化前表面一定要做处理。因为机械加工后第一时间表面就会自然氧化,甚至有油污杂质依附,很多时候人眼看不到的。可以喷砂处理。还有氧化的处理也要看合不合格。

网友:
建议看看是不是回收铝,或者材料不纯,之前碰过类似问题但材料是6061,阳极化前是看不出来的,阳极化后就会出现色差的斑点,分析是买到了回收铝,回炉的时候残渣所至

网友:
除了表面原因,材质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7系铝合金和2系的铝合金,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材质的问题,是与空气氧化的问题。富士康以前量产iphone后背壳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产品有量的话,可以帮你解决,没量的话就算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因为,阳极氧化溶液使用过久,溶液中积累过多的重金属离子。

网友:
应该是油污  之前有遇到类似钣件

网友(2021-07-27):
切削液的问题。
建议先喷砂 然后再阳极氧化 几乎就可以杜绝这种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