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识图基础求助

楼主(2021-03-22):
绘制了一张简单的波纹管的图纸给外协加工厂,点焊完成后给我发来照片,说是按图纸加工的。各位坛友看看是我画的图有问题,还是外协厂的工人识图错误。主要问题在于B-B视图中六个长圆孔的定位方向。
初始孔应该是在中心线左侧还是右侧

网友A:
我们的供应商,除非你在现场盯着他们焊,否则他们只是负责焊接好,图纸上要求的其他方向什么的,一概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供应商,除非你在现场盯着他们焊,否则他们只是负责焊接好,图纸上要求的其他方向什么的,一概不管

搞得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画的有问题了

网友:
从管口看过去,在左边,剖视图的话在右边

网友:
B-B视图孔位标注没有错,应该是操作工把法兰板焊反了。

网友B:
要是用的三维软件出图就多加一个等轴视图,从源头上消灭问题。

网友(点评):
对 这样最方便 不管谁错都耽误事 返工不烦么

网友(点评):
单位主要用CAD

网友:
外协厂答应重做就算了,图没错。

网友:
焊接的孔方位与图纸不符合

网友:
为什么不是先AA到BB,加个活接会好很多

网友C:
搞这个11°是什么良苦用心啊?

网友D:
图画得对,是焊错了,并且,还少焊了一个G3/8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用的三维软件出图就多加一个等轴视图,从源头上消灭问题。

那就麻烦点,多加一个左视图就不会有这问题了,毕竟有时候看图的是二把刀。

网友:
图框要注明投影方法,这个工件把主视图弄好,三个视图完全可以表达的。

网友:
这种多的是,见怪不怪了,车间加工人员素质一直这样,当他们评价设计做出来的东西头头是道,但自己看图纸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没办法,原来做钣金设计的时候我基本能做对称的尽量做对称,那些加工的和装配的只要你来个不对称的10次能给你做错5.6次,气得你没话说!

网友:
我想知道实物(B剖视图边上的)上面的接头去哪里了?

网友:
波纹管左边还有一个接管呢?哪个接管是不是也偏了?

网友:
这明显焊反了嘛

网友:
图纸没有表达出焊接要求,所以应该在技术说明里进行说明一下就好了,至于螺孔怎么布置,完全看你设计的需要,但一般情况两螺孔空间是垂直轴线,因为阀门就是这样制作的

网友:
我个人出图的习惯,该位置会使用向视图来表达。

网友:
零件是焊反了,对于这种比较容易出错的零件,需要增加一个轴测立体图来把它显示的更清楚!

网友E:
非要找点毛病,就是你图上要明确注明里外层到底是用波纹管还是不锈钢编制管。

网友:
这个因该不影响使用把

网友:
这没有什么争议啊  就是加工错误啊

网友:
从你的图来看,应是右侧。。。。。。。。。。但照片上,左侧是那么的和谐。。。楼主图画错了?

楼主:
感谢  感谢  还出个三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要找点毛病,就是你图上要明确注明里外层到底是用波纹管还是不锈钢编制管。

材质默认是不锈钢的 就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个11°是什么良苦用心啊?

B-B连接的是一个增压器   角度错了  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画得对,是焊错了,并且,还少焊了一个G3/8接头。

这个是点焊好的  给我发过来看看位置对不对  不是成品件

网友:
这视图怎看着这么累

网友:
焊反了。可也要从自身考虑对方为什么会焊反,画图时为什么不从和A-A视图一样的位置剖呢?

网友:
生产反了

网友:
外协也是不够专业啊,基本上一线干活的看图能力强的人还是少,经常会出现看不懂图、看错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