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BT的模具是否可以注塑PPS?

楼主(2021-03-22):
RT,求问,设计用来注塑PBT的模具是否可以用来注塑PPS?

网友:
模具不是特别了解,提醒一点,不同材料的收缩率(或缩水率?)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种材料不同牌号也肯能不一样的,所以谨慎使用。

网友:
不能,后者会超尺寸

网友:
可以的,新技能!!

网友:
只要不是特别精密或结构复杂的产品我觉得可以用。

网友:
不行,PBT的收缩大,PPS的很小,如果你是加玻纤就要询问材料商具体的收缩率了

网友(2021-04-23):
模具上应该没啥问题,主要成型技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