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各地的激光切割的费用吧

楼主(2021-03-22):
以一个直径1000的圆为例。
碳钢,厚度4mm,6mm,10mm,16mm,
在你所在的区域都是什么价格呢(只算工费)?

网友A:
不知道,一般都是非标件,他们说多少就多少,非标不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般都是非标件,他们说多少就多少,非标不缺钱

土豪啊,咱们做朋友吧

网友:
听生产部门说按小时计价,每小时800左右。

网友:
每个厂的价格会有一定的差异!

网友:
之前河北盐山的供应商说4mm的大概6-8元每米,8mm的10元,16毫米的没问,估计也要十二三,具体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2021-07-30):
广东佛山,不锈钢6-8mm厚度,直径1米+直径0.3米+直径0.1米    全部合并费用 10元,有数量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按切割长度算的,割孔是按每个孔多少钱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