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与3D打印的优缺点

楼主(2021-03-22):
        最近报价都有客户问:这个东西如果做3D打印价格会不会便宜的点。一般情况打印的都是会比较便宜的,一般情况下,打印的成本是会比较低的。但是往往还是得选择CNC加工。为什么呢?下面简单说说手板的CNC加工跟3D打印的区别就大概明白了。

      CNC加工跟3D打印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3D打印是一种增材技术,CNC机加工是一种减材技术。3D打印跟砌墙一样,是堆叠起来的;CNC机加工是做减法,跟雕刻一下。3D打印的材料主要有液态树脂(SLA)、尼龙粉末(SLS)、金属粉末(SLM)、石膏粉末(全彩打印)、砂岩粉末(全彩打印)、线材(DFM)、片材(LOM)等,运用的最多的是光敏树脂,这是一种类似ABS的材料,它有某些特性跟ABS很类似,相对于CNC加工用的板材ABS,打印的材料更脆,前些日子有个客户做的一套壳子,3D打印的,我们师傅在试装的时候,掰开就弄碎了一套,又打印一套出来,寄给客户,客户同样也弄碎了一套,后来还是改了CNC加工,杠杠的,虽然成本高很多。还有就是打印的材料,耐温性能比较差,经常有些比较薄的,打印出来会变形,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矫正了,同样的温度热水,淋在CNC加工的壳子上是没有反应的。

        大概总结一下,3D打印的优点就是速度快,今天下单,明天发货,价格便宜,几毛钱一克的都有,缺点就是材料比较脆,韧性差,不耐温,材料会缩水,精度比较差。CNC加工的优点就是用的材料是货真价实的,质量杠杠的,除了贵,没其他的缺点了。其实这两个工艺怎么选择呢,主要是看用途,如果是一些比较小而复杂的产品,简单看看外观,检验一下装配有没有干涉,那可以选3D打印,像做一些比较大,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产品,那就要选CNC加工了。

       最后再说说有些结构复杂,CNC加工成本奇高的怎么办呢?那就选个折中的办法,打印之后复模,除了精度稍微差点,其他的性能跟CNC加工的类似了,复模也是一种塑胶快速低成本小批量生产的工艺。去年以来市场火热,很多医疗壳子都是通过这种工艺快速生产,投入市场的。(读的书少,很多想表达,用文字就比较吃力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有些人拿到3D打印件一堆抱怨,但是又不愿意花钱CNC,拿CNC的标准去要求3D打印,难免有点强人所难,不过好在3D打印便宜,真弄坏了也一点不心疼

网友:
说的在理,最近半个月找了一圈非标工程塑料件的加工单位,开始重点找3D打印,后期重点找手板件的CNC加工;还是加工件实在,虽然贵

楼主:
|LW96发表于 03-22 18:05说的在理,最近半个月找了一圈非标工程塑料件的加工单位,开始重点找3D打印,后期重点找手板件的CNC加工;还是加工件实在,虽然贵
找我,专业的

楼主:
|社区小新发表于 03-22 16:34 本帖最后由 社区小新 于 2021-3-22 16:37 编辑

确实是这样,有些人拿到3D打印件一堆抱怨,但是又不愿意花钱CNC,拿CNC的标准去要求3D打印,难免有点强人所难,不过好在3D打印便宜,真弄坏了也一点不心疼
确实是,便宜得很

网友A:
研发阶段用3D打印是会省很多费用的,如果是在设备上真实使用的话,还是不建议用3D打印的零件吧,硬度、强度难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发阶段用3D打印是会省很多费用的,如果是在设备上真实使用的话,还是不建议用3D打印的零件吧,硬度、强度 ...

要求不高可以选择3D打印,像有些要测试的,拆多两次螺丝就滑牙了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两者无法互相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可以选择3D打印,像有些要测试的,拆多两次螺丝就滑牙了

所以,在先期的研发阶段,用3d打印还是很合适的

网友:
CNC差不多到顶了,3D打印还在不断成长的路上。

网友B:
确实,前段时间3D打印一个电路板焊接工装,结果热风机一吹就变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可以选择3D打印,像有些要测试的,拆多两次螺丝就滑牙了

打印还是加工,技术人员要做预判的。就说这个滑牙的事儿,3D打印件里加个金属螺套又不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还是加工,技术人员要做预判的。就说这个滑牙的事儿,3D打印件里加个金属螺套又不费事。。。

3D打印不跟CNC加工的塑胶那样,可以热熔铜螺母,打印的只能是硬塞个螺母进去,用胶水粘住,受力大了一样会拉扯出来,正经的ABS热熔螺母,承受几十公斤的力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不跟CNC加工的塑胶那样,可以热熔铜螺母,打印的只能是硬塞个螺母进去,用胶水粘住,受力大了一样 ...

上面评论仅仅针对滑牙
拉脱那就别整打印了,做加工件比较好。。。

总之做设计应该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前段时间3D打印一个电路板焊接工装,结果热风机一吹就变形了

耐温确实不太好

网友:
3D打印不错的

网友:
是的,CNC加工精度高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定制打样,散件都行,V聊beidou518

网友:
3D应该是早就有类似的,只是当今新提法。材料多样化发展。

网友(2021-12-05):
我觉得后面的趋势应该是cnc和3d打印的结合,做机加工的应该都会陆续配备3d打印设备,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