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轨道螺纹联接

楼主(2021-03-22):
请问,高铁轨道螺纹联接多久检查一次,看螺纹是否松动?

网友:
‘’高速铁路用钢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实施细则‘’,你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

网友:
基本每月一小检,三月一大检!

网友:
和高铁谈过这种AI检测项目,基本都是夜检,每天都检查,然后每天第一趟高铁直接放空车跑

楼主:
安装轨道的螺栓每根都检查(每天)?是如何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