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表面喷涂工艺

楼主(2021-03-22):
图一为特氟龙镜面涂层,还是会挂住水珠,导致橡胶瓶塞粘住。     图2为进口机器,不会粘住。   有前辈知道图二是什么喷涂工艺吗?

楼主:
刚才图片没上传成功

楼主:
有前辈做过类似的不沾水的,  有凹凸面的涂层吗?

网友A:
喷塑,喷塑有凹凸效果的配方,
喷漆,也有这种效果的油漆,
你问问做喷塑的人,或者卖塑粉的人看看。

网友B:
左边是超疏水纳米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是超疏水纳米材料。

谢谢指导,终于有方向了。  之前也试过苏州一家派瑞林真空纳米涂层效果很差, 我再找找超疏水的纳米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塑,喷塑有凹凸效果的配方,
喷漆,也有这种效果的油漆,
你问问做喷塑的人,或者卖塑粉的人看看。

谢谢指导,问过烤漆工艺的厂家,还没合适的符合食品安全材料和制作工艺。
我在找找做喷塑的,谢谢。

网友(点评):
有凹凸效果的板材,例如机玻璃,不锈钢,丝网铺垫,渗水板,

网友:
非亲舒水系材质传送带!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产品需要用到

网友C:
降低涂层表面的表面能,增强离异性和不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涂层表面的表面能,增强离异性和不粘性

这表达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