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谁有滚珠丝杆的三维模型,需要一个借鉴?

楼主(2021-03-23):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你这丝杠外径和长度都没写清楚,你可以跟几个大品牌丝杠的卖家要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丝杠外径和长度都没写清楚,你可以跟几个大品牌丝杠的卖家要模型

我就是找一个参考的,写毕业论文 和建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找一个参考的,写毕业论文 和建模

很多不懂,所以做的很慢,想找个来参考,可有找不到模型

网友:
自己画一个呗,架构又不复杂,两轴承架根杆,电机加联轴器联接。几根导轨,几个限位,几个传感器,再搞个座子。参考嘛,随便拼个好啦

网友:
下个米思米或者上隆 上面多得是

网友:
去下载一个怡和达,直接就生成了

网友:
滚珠丝杠也很好画的,只要尺寸有了,画几个细圆棒就行了!

网友:
直接一个直线模组

网友:
搜索一个直线模组

网友:
从设计的角度出发,需要知道你的行程,宽度,安装尺寸,才好选型,如果没有要求,直接在,今日制造,电脑APP里下载一个,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