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径标注和弧长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23):
如图:
问题1,半径标注怎么实现样式不标,把尺寸放在圆弧内侧?我放在圆弧内侧就会出现引线一直到圆心;
问题2,圆弧两端倒圆角了,然后想标理论弧长,却发现这样,怎么调整?

网友A:
在CAD里手动去凑,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里手动去凑,去修改。

我说的是sw软件,cad不是本帖讨论的内容

网友:
第一个 可以用多转折引线来搞定,,第二个 搞不定。等高手作答

网友B:
想到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零件 草图中画一个圆弧  用常规方式标注 然后 约束端点重合  圆弧全等 然后 再工程图中插入这个圆弧的尺寸
可以治标 但不能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零件 草图中画一个圆弧  用常规方式标注 然后 约束端点重合  圆弧全等 然后 再 ...

你插入的草图尺寸?有时候这个零件可能时多实体零件导出的,草图可能后期再建一个

网友:
这个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那么智能了,最方便的还是手动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C:
1.半径标注就那两个选项,要么通过圆心要么打断,二选一吧

2.建模的时候就给标上,不管是主动还是从动,标上!
然后在工程图里通过“模型项目”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半径标注就那两个选项,要么通过圆心要么打断,二选一吧

2.建模的时候就给标上,不管是主动还是从动,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半径标注就那两个选项,要么通过圆心要么打断,二选一吧

2.建模的时候就给标上,不管是主动还是从动, ...

打断时感觉很不方便操作?有没有技巧?
另外大尺寸圆弧,草图尺寸也是直到圆心,出图这样也不好,占用的图幅太大,圆心周围都是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断时感觉很不方便操作?有没有技巧?
另外大尺寸圆弧,草图尺寸也是直到圆心,出图这样也不好,占用的 ...

你要真非常在意这个的话,可以用注释做标注,外观是可以做到一致的

不过比较难做到随尺寸变更更新图纸,容易坑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真非常在意这个的话,可以用注释做标注,外观是可以做到一致的

不过比较难做到随尺寸变更更新图纸 ...

不是我要这样,核图有时候要求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要这样,核图有时候要求这样

理解
我们这也是校核图纸的用CAD的习惯来要求SW。。。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半径标注就那两个选项,要么通过圆心要么打断,二选一吧

2.建模的时候就给标上,不管是主动还是从动, ...

标了半天也实现不了,怎么回事?文字位置拖动后像弹簧一样又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了半天也实现不了,怎么回事?文字位置拖动后像弹簧一样又回去了

嘿,这还有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这还有不一样的。。。

还是无法做到文字放在圆心一侧,然后不要连接到圆心
你试试,做个样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做到文字放在圆心一侧,然后不要连接到圆心
你试试,做个样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