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技术要求怎么写合适?

楼主(2021-03-23):
有个部件后设计的,要安装在已有的两个部件中间,担心后做的这个部件外形尺寸不好控制,如何写技术要求以免做的太大装不进去?
外形尺寸1米多,是带圆弧的扇形,先做的部件都在现场,后做的部件是厂里做的,型钢弯曲成型的外形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最好有照片看看。首先肯定要量一下现场的配合尺寸

网友B:
制作完成后检查XX尺寸,不得超过XXXXmm,若尺寸超过则加工至小于此尺寸。

网友C:
把尺寸要求写清楚,都符合公差要求就不用怕,除非都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尺寸要求写清楚,都符合公差要求就不用怕,除非都胡来。

焊接件,之前的都没有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完成后检查XX尺寸,不得超过XXXXmm,若尺寸超过则加工至小于此尺寸。

之前做的多大,安装后间距多大,这都是没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最好有照片看看。首先肯定要量一下现场的配合尺寸

焊接件,没有机械那么精密,没有公差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多大,安装后间距多大,这都是没有数据的

那你写啥,听天由命吧

网友D:
结构上留一段扇面上的缓冲。或者圆弧上的误差允许大点。或者精确测量现场件去。现在这情况跟怎么写技术要求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留一段扇面上的缓冲。或者圆弧上的误差允许大点。或者精确测量现场件去。现在这情况跟怎么写技术要求 ...

我就是写制作时根据现场实际安装空间适当调整外形尺寸。
角钢制作的,不太可能焊后再加工

网友(点评):
都加工完成了 咋根据现场调整 你说的现场调整不还是需要二次加工吗 直接要求一次性加工到位不就行了吗 你说是焊接件 那就焊后加工至xxxx尺寸不就可以了

网友:
让现场人员帮忙量下尺寸,根据现场安装尺寸给公差。

网友:
画图,给公差要求

楼主:
不清楚前面做好的外形多大,给了这个件的公差也未必就能安装进去呀

网友E:
只能现场测量,再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现场测量,再出图

1米多,用卷尺也不现实,误差就好大,再说这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精密的,
在技术要求里说明一下,做时他们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
把具体安装空间和安装方式告诉对方,或者告诉对方什么样的安装方式不可以。对接口有没有要求?有要求也一起写出来。

网友F:
壳子?做成两件,中间重叠一部分,腰孔连接。不是壳子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子?做成两件,中间重叠一部分,腰孔连接。不是壳子就当我没说。

不太一样,还是谢谢大神

网友G:
两头配合的地方都量好尺寸,加工好。中间做一段可以调节长度的结构,现场安装的时候按照实际需要的尺寸调节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头配合的地方都量好尺寸,加工好。中间做一段可以调节长度的结构,现场安装的时候按照实际需要的尺寸调节 ...

思路是合理,可是有些领域实现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最好是有问题工况图片,有利于分析正确的问题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前面做好的外形多大,给了这个件的公差也未必就能安装进去呀

装配测量后给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配测量后给结果!!!!!!!!!!!

没有人测量的,也测不准,一米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测量的,也测不准,一米多长

那就做小点,就下去了

网友:
关键是焊接部件的加工精度如何,精度不高的话技术要不起作用。

网友I:
空中输送用的轨道吧,看这工况。1米的话图纸给负的5、6个mm公差,最外面两块挂板 发散件到现场,现场配焊。现场能力比你想的强  你放宽心

网友:
加俩字: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中输送用的轨道吧,看这工况。1米的话图纸给负的5、6个mm公差,最外面两块挂板 发散件到现场,现场配焊。 ...

其实制作工人明白这个含义就可以,公差是不可能标的,公司习惯是不给外形公差,标了反而领导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