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计算

楼主(2021-03-23):
各位大神,如图:往复臂在竖直面内按照运动轨迹往复运动。
                          往复臂旋转中心在右侧,减速电机直接驱动。
此时所需电机扭矩咋算?能不能稍微有个计算过程?感谢!

补充:系统的转动惯量是J,转速是n,需求角加速度a,于是启动扭矩是T1=J X a ;
          匀速时扭矩是T2=摩擦扭矩;
          (T1+T2)X 安全系数=需求的扭矩;
           根据扭矩和转速选出合适的减速电机。
           但是如何去校核这个电机能不能满足这个角加速度呢?一般在淘宝买电机,厂家都么啥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系统的转动惯量是J,转速是n,需求角加速度a,于是启动扭矩是T1=J X a ;
          匀速时扭矩是 ...

这个你估计得问你家带电的。理论上,电压电流可以反馈这个东东

网友A:
角速度也要知道,还有角加速度也要知道,基本就是一个匀速转矩加上一个加速的转矩,出来最大转矩。然后再计算一个额定转矩。这两个转矩就可以选出电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也要知道,还有角加速度也要知道,基本就是一个匀速转矩加上一个加速的转矩,出来最大转矩。然后再计 ...

补充:系统的转动惯量是J,转速是n,需求角加速度a,于是启动扭矩是T1=J X a ;
          匀速时扭矩是T2=摩擦扭矩;
          (T1+T2)X 安全系数=需求的扭矩;
           根据扭矩和转速选出合适的减速电机。
           但是如何去校核这个电机能不能满足这个角加速度呢?一般在淘宝买电机,厂家都么啥数据的。

网友B: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在一个竖直面内,电机的扭矩主要是克服构件的重力产生的扭矩,和转动惯量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在一个竖直面内,电机的扭矩主要是克服构件的重力产生的扭矩,和转动惯量好像没什么关 ...

绕一个固定轴,转动惯量应该是一个固定值。而这个结构,构件在水平位置和竖直位置启动时所需的扭矩天差地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一个固定轴,转动惯量应该是一个固定值。而这个结构,构件在水平位置和竖直位置启动时所需的扭矩天差地 ...

算最大的,是应该加个加速矩。克服重力矩和加速力矩

网友:
算大点好,安全系数设置的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