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焊接后的残余应力检测方法对比,欢迎大家补充啊

楼主(2021-03-23):
常用于钢结构残余应力检测的电学检测有电阻式应变检测法和振弦式应变检测法。
(1)盲孔法应力检测设备
工作原理:应变片的金属丝的电阻应变效应即金属丝电阻随机械变形而改变的物理现象,其在不同方向的外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变形量不同。
优点:结构简单、成本低、技术成熟、检测精度高、适用于动精态应力监测;
缺点:应变片需要粘贴,不能长期使用,检测静态应变和残余应力时需要与钻孔法法配合,属于有损检测方法。
实际应用:电阻式应变检测的应用范围很广,如管道铺设过程应力监测、起重机应力监测,铁轨参与应力检测,海上采油平台桩管动应力监测等。

楼主:
上图是山东 华云 高速钻孔装置  转速10000转 最小微进给0.5mm 极大降低了钻孔对应力释放的影响

楼主:
2 磁学检测残余应力方法
常用于钢结构残余应力检测的磁学检测方法有磁应变法、磁声发射法和金属磁记忆法。
(1)磁应变法
工作原理:利用铁磁性物体的逆磁致伸缩效应,在无应力作用时,可认为是磁的各向同性体,当发生弹性变形时,则产生磁各向异性,即各个方向的磁导率的变化来反映应力的变化。
优点:方便、简单、快速、准确查
缺点:只能用于检测铁磁性材料
应用:油井套管应力检测、钢结构桥梁的焊接残余应力检测等
(2)金属磁记忆检测
工作原理:钢结构由于疲劳和蠕变而产生的微裂纹会在缺陷处出现应力集中,由于铁磁性材料存在磁机械效应,故其表面上的磁场分布与部件应力载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通过检测部件表面的磁场分布状况间接的对构件的缺陷和应力集中部位进行诊断。
优点:与其他磁学检测方法相比,金属磁记忆检测不需要磁化,不需要对材料进行表面处理,设备轻便
缺点:只能用于检测铁磁性材料,通常只能实现定性检测,需与其它方法配合后才能完成定量检测
应用:钢结构应力检测、焊缝质量评价、压力容器对接焊缝应力检测。

楼主:
随时插评论哈:磁应变法检测残余应力是受工件形状的限制 太小的件不太合适的

楼主:
X射线衍射残余应力法
工作原理:当多晶材料中存在内应力时,必然存在内应变与之对应,导致其内部晶面间距发生变化,以及X射线衍射谱线产生位移。通过分析衍射峰位置的变化,根据弹性力学原理,就可以测量出材料中内应力大小及方向。
优点:能测量出绝对残余应力,精度较高,可达到10Mpa;
缺点:设备价格昂贵,操作复杂,受材料晶粒度影响较大,对材料表面状况要求严格;只能检测表面应力,在测内部应力时必须剥层
应用:体育馆等建筑的钢结构应力检测、航空发动机叶片参与应力监测。

楼主:
超声检测残余应力
工作原理:超声波可穿透物体,且其声弹效应主要取决于材料内部的应变大小,因此可利用超声波的声弹常数与应力之间的特定关系来检测材料的残余应力
优点:使用灵活、无破坏、成本低,检测深度较深
缺点:需使用耦合剂、检测精度有限,对形状复杂、小而薄、不均匀材料检测困难
应用:钢结构表面应力检测,电力机紧固件装配应力检测,冷轧辊应力检测等

楼主:
残余应力检测 大家都关注什么啊 来一起讨论下这些方法啊

网友:
有那种内部探伤仪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