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个插件是sw自带的还是去哪下载的,应力分析

楼主(2021-03-23):
流程:新增算力 -配置截面属性-增加载荷-增加约束-生成网格-生成结果  出来应力图 变形移位图 应变图
 求助大佬这些是怎么弄出来 ,小白不懂这些

网友:
是SW的Simulation模块,做有限元分析的,你在安装SW的时候如果选择了这个模块,就能直接用。

网友:
在工具里面找  是自带插件

网友:
solidworks有个做仿真分析的模块,叫simulation安装solidworks软件时有个模块勾选上,安装后在插件里选择,就能在solidworks界面上看到它的应用。

这个模块类似于ANSYS软件。

网友:
打开插件,插件里面有,估计是你没有勾选出来。

网友:
这个要去下载额外的插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