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纹加工方法

楼主(2021-03-23):
求教: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双头螺纹加工方法?是用丝锥还是螺纹铣刀方便些?哪些品牌的产品有标准品?
谢谢~~~

网友:
多大的双头螺纹?内螺纹?

网友:
加工螺纹的话,还是丝锥的加工效率要比其它方法高一些

网友:
搞过来搞成品给你专业做五金螺丝双头栓

网友:
双头的是蜗杆吧,

网友:
这种吗? 直接用搓丝机搓出来

网友:
有这种非标紧固件的搓丝机!

网友:
双线螺纹的话丝锥和螺纹铣刀都可以,还是看尺寸,如果是大规格一般丝锥是搞不定的,进给太大,只能用螺纹铣刀或者车刀慢慢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