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机构可以将四个圆环同步推到壳体外面

楼主(2021-03-23):
各位大佬  有什么机构可以将四个圆环同步推到壳体外面,圆环套在杆子上,如图片所示

网友A:
多着呢?对中机构反着用.米思米上有个案例,就你这倒过来放的,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着呢?对中机构反着用.米思米上有个案例,就你这倒过来放的,机械手

你好 。 请问有相关图片吗,或者网址 米思米样本  暂时弄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 请问有相关图片吗,或者网址 米思米样本  暂时弄不到

米思米上是搞了个球球放那上面,然后搞了个直线凸轮压球球,没明白,我再去帮你找图片,图片太多了,找起来挺累的

网友B:
让这个四个轴同时旋转

网友:
转快点儿,离心力就能甩出来

网友:
模具上常用的斜滑块结构。

网友:
中间插进去老式雨伞再打开。。。

网友(点评):
还是老哥说的精准。

网友(点评):
太形象了

网友:
螺旋桨形凸轮

网友C:
增加一个供选方案:伞齿+丝杠丝母

网友D:
四根轴上各自连接4根启动伸缩棒。方案吗,多选几个比较比较。

网友E:
一个气缸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气缸就搞定了

你好。大佬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根轴上各自连接4根启动伸缩棒。方案吗,多选几个比较比较。

你好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一个供选方案:伞齿+丝杠丝母

我想的就是
增加一个供选方案:伞齿+丝杠丝母,
但总共觉得太复杂  ,希望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这个四个轴同时旋转

太复杂了

网友:
我认为让这四个轴同时旋转不复杂。各代一个伞齿轮,用一个锥齿轮(本应用一个球面齿,锥齿可以尽似成球面齿)和这四个伞齿轮啮合,就可以向外走。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用钢丝绳,类似于自行车刹车机构。通过滑轮让四根绳受到一个共同的机构牵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的就是但总共觉得太复杂  ,希望越简单越好

如果,对运动同步性要求不高,还可以考虑液压。不知道你要作什么用,也不知道结构尺寸,只能胡说八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运动同步性要求不高,还可以考虑液压。不知道你要作什么用,也不知道结构尺寸,只能胡说八道了。 ...

同步性不高,但最后运动要到位,用在焊接场合

网友:
要做联动机构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