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此机构中的连杆具体是什么结构形式的零件?

楼主(2021-03-23):
扇形齿轮作为传动部件,固定连杆,连杆另一端推着一个滑块,滑块在连杆的带动下呈圆周运动,那么这个零件可以具体设计成什么结构形式?
是不是理论力学中的二力杆 ?

谢谢!

网友A:
二力杆的确是二力杆。
连杆就是一个六角棒,两端连接两个杆端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力杆的确是二力杆。
连杆就是一个六角棒,两端连接两个杆端关节轴承。

截面是六边形的六角管 ?

网友B:
叫啥不知道,但肯定的是:两头螺纹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中间扳手口尺寸。

不然,调节两端间距麻烦死了。

网友C:
一个关节螺栓,标件,要什么结构形式?你做机械多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叫啥不知道,但肯定的是:两头螺纹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中间扳手口尺寸。

不然,调节两端间距麻烦死了。

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左旋的关节轴承,如果没有,杆端需要自制。

网友(点评):
咱们搞机械的,得养成习惯:先查再愁。淘宝上一大堆的东西,你连后事儿都想好啦?哈哈哈

网友(点评):
多谢教诲,逛论坛天天都有新收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关节螺栓,标件,要什么结构形式?你做机械多久了?

那个连杆我要找替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左旋的关节轴承,如果没有,杆端需要自制。

有标准的左旋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标准的左旋关节轴承

能否用于高速运动场合 ?

网友:
左旋的杆端关节轴承有的是啊,左旋的螺杆也有的事啊。左旋的板牙左旋的丝锥都有的是。淘宝一大堆,有什么买不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用于高速运动场合 ?

口罩机上面的推鼻梁的机构就是用这个,还用了螺母锁紧

网友:
更相似曲柄摇杆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