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改造想把原来地脚螺栓孔刨出来是否可行

楼主(2021-03-24):
设备改造,想把原来地脚螺栓孔刨出来再次使用,请问是否可行?

网友:
设备重量多少?设备运行时是否有振动?原来的基础用了多久?

网友:
这不也得看是谁做的么?以前不有人说清朝的下水管道刨出来还没生锈么?现在哪个有这水平?当然有些还是质量杠杠的,要是质量杠杠的有何不能用,总比你买新的垃圾装上好吧

网友:
不能,因为破除混凝土的时候会把螺栓破坏

网友:
只要完整无损就可以用

网友:
够人工费么

网友:
这小日子过得,滴水不漏啊!也不想想,够不够工夫钱?难不成是不差钱,是为了解决富余劳动力问题?

网友:
可以用,但不划算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A:
这都能刨出来,牛掰啊,而且你这膨胀螺栓用了也不变形的,真的神奇,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地脚这个零件能不能用吧?膨胀螺栓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刨出来,牛掰啊,而且你这膨胀螺栓用了也不变形的,真的神奇,

螺栓膨胀了好处理,人膨胀不太好处理.地脚一定是膨胀螺栓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地脚这个零件能不能用吧?膨胀螺栓肯定不能用了。

你比上一个好,知道地脚不一定是膨胀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比上一个好,知道地脚不一定是膨胀螺栓

有道理,是我见识少了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3-24 07:55不能,因为破除混凝土的时候会把螺栓破坏
不是想用原来的螺栓,是想用原来的孔。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3-24 07:55只要完整无损就可以用
不是想用原来的地脚螺栓,是想用原来的孔。

楼主:
|猫贰gg发表于 03-24 09:33这都能刨出来,牛掰啊,而且你这膨胀螺栓用了也不变形的,真的神奇,
不是膨胀螺丝,是地脚螺栓,带钩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想用原来的螺栓,是想用原来的孔。

重新打孔估计会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想用原来的螺栓,是想用原来的孔。

谁想出来的好主意?地脚螺栓孔破除复杂,工期长且有可能将附近的混凝土震出细小裂纹,水钻钻孔既简单又方便还不损伤原有基础。傻瓜都知道该怎么选

网友:
地脚如果不影响使用,将以继续用吧,这个抛出来太费劲了,多了的话就更难了;重新打孔,基础里都是钢筋也不好弄的

网友:
刨出来后自己看一下

网友:
算了吧,地脚螺栓几块钱一个,有挖出来的时间,不如买几个

网友:
不够费劲的吧。

楼主:
|蓝天心发表于 03-24 15:14地脚如果不影响使用,将以继续用吧,这个抛出来太费劲了,多了的话就更难了;重新打孔,基础里都是钢筋也不好弄的
您的意思是拆旧设备时一次灌浆不动,只刨二次灌浆,这样原来地脚螺栓不刨,改造后的设备继续用原来的地脚螺栓。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是啊,能用就用,就怕都对不起来了,不知道你改动多大,地脚这玩意改动太费劲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3-24 13:21
谁想出来的好主意?地脚螺栓孔破除复杂,工期长且有可能将附近的混凝土震出细小裂纹,水钻钻孔既简单又方便还不损伤原有基础。傻瓜都知道该怎么选

地脚螺栓孔留错的话,水钻施工是现场常用的办法。
不过原来的地脚螺栓占着地方呢,不刨水钻钻不下去。

网友(点评):
里面还有钢筋,一边刨一边割,一边割一边刨,能玩但真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脚螺栓孔留错的话,水钻施工是现场常用的办法。
不过原来的地脚螺栓占着地方呢,不刨水钻钻不下去。

不能移动位置或者改变螺栓孔分布吗?真的不能的话为什么不趁原来的地脚螺栓?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也不差这几个地脚的钱!用过的已经失去较大的刚度了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3-25 15:11
不能移动位置或者改变螺栓孔分布吗?真的不能的话为什么不趁原来的地脚螺栓?

这样看来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采用用原来的地脚布置,继续用原来的地脚螺栓;
选择二:重新布置地脚螺栓,水钻钻孔来留地脚螺栓孔。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26 22:37最好不要这样,也不差这几个地脚的钱!用过的已经失去较大的刚度了
是的,不差这些地脚螺栓的钱,是不想进行土建改造,增加额外的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采用用原来的地脚布置,继续用原来的地脚螺栓;
选择二:重新布置地脚螺栓,水 ...

是的

网友:
刨出的功夫不比新做一个功夫更大?

网友:
综合成本核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