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与螺栓旋合8圈的M8粗牙螺孔受到多大轴向力会破坏

楼主(2021-03-24):
请问与螺栓旋合8圈的M8粗牙螺孔受到多大轴向力会发生剪切破坏?
材料是Q235-A。
旋合圈数如果是4圈,破坏力是多大?

注:不是螺栓的破坏强度,而是螺孔的。

网友:
可通过计算螺纹牙强度进行验算

网友(点评):
剪切和弯曲都解释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夜未明发表于 03-24 08:55可通过计算螺纹牙强度进行验算

有什么标准可以作依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标准可以作依据吗?

教材中的计算方法,还要依据?手册中也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
螺栓的旋合与要求的扭矩有直接关系,机械手册上有相应的要求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24 20:07螺栓的旋合与要求的扭矩有直接关系,机械手册上有相应的要求
求告知是哪一卷具体位置

楼主:
展开了实际是悬臂梁,不考虑弯矩,简化考虑剪切破坏

楼主:
忽略斜面倾角影响的话,
中径周长x圈数x中径牙型高度许用剪切应力 约等于 许用轴向力;
中径周长x圈数x中径牙型高度x剪切破坏应力 约等于 破坏轴向力。

网友:
是不是超过了材料的屈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