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防锈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1-03-24):
推力球轴承,因为使用环境特殊,表面不能有任何油脂,轴承钢的生锈严重,用304的材质偏软,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用304的,把规格提高两档,承载更小些。

网友:
用440的啊

网友A:
陶瓷轴承了

网友:
楼主,机械结构设计不对,选在好的轴承也是无济于事。加我VX: IGO88886        帮您改善机械设计结构及轴承选配维护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轴承了

陶瓷轴承应该能解决楼主说的问题。特殊环境只能换材质了,成本也要增加了。

网友:
轴承材质要更改,选用不生锈的材料,比如陶瓷

网友:
同楼上换轴承材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二硫化钼涂层。二硫化钨涂层。标准的无润滑轴承设计。

网友:
用易格斯的塑料轴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轴承了

陶瓷成本有点高,轴承是51216的,采购也不太方便

网友:
陶瓷轴承,这个需要通过材料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