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移传感器选什么类型好

楼主(2021-03-24):
直径150油缸要控制行程。控制精度为1mm级。欲用PLC控制。请教一下社友选什么类型的位移传感器好?

网友A:
PLC的话这种应该可以,要设定回零

网友:
一个是红外,一个超声波。

网友:
参考型材的下料机,液压送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话这种应该可以,要设定回零

谢谢回复。但我感到和我的油缸连接比较困难。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油缸表面的其他影响因素,拉绳式位移传感器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油缸表面的其他影响因素,拉绳式位移传感器安装方便

谢谢你的推荐。看上去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最好是再增加一组光栅尺用做精度位置控制!

网友:
具体行程多大呢?可以试试拉绳位移编码器,安装方便、测量精度高,还比较稳定,我们做了很多液压水利闸门测开度都是用这种。有兴趣的话加个微信:18701997286  可以发些资料给您看下

网友(2022-02-23):
MTS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可用于行程不大的场合,如果行程超过1m,可以用拉线编码器

网友:
行程小可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油缸内置。如果行程大可以用拉线编码器,做好控制策略,如启动停止过程的速度斜坡

网友(2023-12-25):
如果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选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我公司专业生产。如果环境一般,可以选择外置传感器,价格便宜。联系人:陈先生  1516118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