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问题求助下

楼主(2021-03-24):
Hi,大家好,有个问题想问下,我看GB/T 1184-1997的垂直度公差值,有一点一直没有弄太明白,我这个L长,应该是以哪个为准,我是以高,还是长为准?

图片

图片

还是说,长与高,哪个数值大,就以大的数值为准进行查表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长的为基准,毕竟短的好加工一些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高吧,毕竟高才是基准面的垂直方向

网友:
垂直度评价直线之间、平面之间或直线与平面之间的垂直状态

网友:
看你选哪个作为基准?

网友A:
你说的是A面?看你以哪个面为基准?以左右两侧的侧面还是这个大平板面?

网友:
以 设计需求 为基准 你需求那俩个面 垂直  就那个面  我觉得零件最终 是要用的   如果自由公差的话   我一般以 图纸 水平面 为基准

网友:
最长的为基准

网友:
你要控制谁就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A面?看你以哪个面为基准?以左右两侧的侧面还是这个大平板面?

如果是以A面为基准,我不知道是以长还是高的数值来进行查表写垂直度

网友:
不是长也不是高,是目标要素(被测要素),不是基准要素。

楼主:
就是说选高跟长其中数值大的那个进行国标中选择相应垂直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选高跟长其中数值大的那个进行国标中选择相应垂直度吗

假如以A面为基准面,图示面为控制面,图示面相对A面 的垂直度 为高方向(范围公差带)

网友:
根据实际出发,哪个尺寸位置需要保证的,作为基准面。

网友:
我觉得是,想要求甲垂直于乙,就以甲的尺寸为基准值查公差值。你可以假设甲乙两个尺寸相差很大,就明白应该以哪个尺寸为基准值差公差值了。
燃鹅,这只是我猜的,你应该好好去查查手册。

网友:
没有零件都是要装配到整体中的,以哪个面为基准要综合考虑,单一零件同时要考虑加工装夹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单独零件,个人建议以所谓的高为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选高跟长其中数值大的那个进行国标中选择相应垂直度吗

首先,对设计工程师来说,要假设一些前提条件,这样讨论问题才有意义。
例如假设:你设计的零件是装到机器上面的(整机的一部分),那么你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零件安装问题,安装面或者定位面(平面贴合--基准标注为平面,或者轴孔贴合--基准标注为Φ或者轴心)就可以作为基准,基准要根据设计意图来定,不是随便定的
2. 设计要求和测量,比如你垂直度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加工完之后就需要测量了,测量就跟你标注的基准密切相关了,不同的基准标注导致不同的测量方法和结果

网友:
以安装面为基准吧,担心不好做的话,长的那边可以分段出来加工,好好看看机械手册零件结构设计那一块

网友B:
垂直度,你要哪个方向的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度,你要哪个方向的垂直度?

肯定是长于高组成的面,垂直于A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