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

楼主(2021-03-24):
我有一个“摆锤”,竖直面上摆动,由电机减速器驱动,摆锤的摆动轴跟减速器输出轴同轴。

已知,摆锤的末梢是用齿轮齿条带动摆锤摆动的,要达到摆锤需要的速度,7.5转/分钟,需要齿轮的转速是153转/分钟,跟齿轮同轴有一个链轮,且同转速同扭矩,另一链轮跟摆锤摆动轴同轴,链轮传动比先定为1:1,两链轮中心距为900mm,整个摆锤的质量为8.5kg,质心到摆轴距离也是900mm,摆到水平状态时速度也要满足,求电机功率。

补充内容 (2021-3-25 08:29):
齿轮分度圆直径88mm

网友:
最好有个图了

网友:
最好有个图 看起来有点蒙

楼主:
图酱紫的

网友A:
摆锤从最低位置到最高位置的势能+机械效率损失的摩擦功率就是电机输出功率。

当摆锤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时电机不需要做功,这个时候,电机反转会不会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锤从最低位置到最高位置的势能+机械效率损失的摩擦功率就是电机输出功率。

当摆锤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时 ...

要算瞬时最大功率,下摆时电机是不做功的,不要算平均功率,如果停在最低点,电机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摆动是往复运动,请问换向时怎么处理?频繁正反转吗?

网友:
用SW的Motion很容易求解的

网友:
这个用仿真软件分析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