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变位机咚咚异响,有偿求解决

楼主(2021-03-24):
垂直三轴翻转变位机,转动大轴翻转时候,快到最顶端时,小轴会左右颤抖(用的两个万向轴承).发出咚咚的声音,请问大神原因,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可有偿解决问题

网友:
听说有个词儿叫“往返游隙”还是啥来着。。。
这玩意儿是零?
那,估计是轴太弱了,变成皮筋儿了。。。

网友(点评):
轴承磨坏了

网友A:
有点不明白可以贴个图说明么
垂直三轴变位机是什么意思,大轴翻转和小轴什么关系,万向轴承是啥

网友:
手画个草图呗,实在不知道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可以贴个图说明么
垂直三轴变位机是什么意思,大轴翻转和小轴什么关系,万向轴承是啥

这是外球面带座轴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可以贴个图说明么
垂直三轴变位机是什么意思,大轴翻转和小轴什么关系,万向轴承是啥

就是这个玩意。外球面轴承

网友:
|wswker发表于 03-25 08:18有点不明白可以贴个图说明么

垂直三轴变位机是什么意思,大轴翻转和小轴什么关系,万向轴承是啥

这个图片是水平回转变位机,垂直翻转是这样的,汽配焊装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