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圆弧的圆心如何选中?

楼主(2021-03-25):
想剖切圆弧形实体,剖切面通过圆心,不知道怎么快速让剖切面通过圆心
做辅助线太麻烦了,如果能把圆心右键选中然后让剖切线与圆心重合就可以;

网友A:
你设置捕捉方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点,就会出现在图形中吧,圆心为什么不能捕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捕捉方式了吗?

没有设置呀,但是软件能用点和圆的同心,却不能让线通过圆心,这个有点逆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点,就会出现在图形中吧,圆心为什么不能捕捉呢?

隐藏图层

楼主:
试过了,点不用隐藏也可以,目前只能这样了,软件不能单独选中工程图中圆心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25 12:12你设置捕捉方式了吗?
你确定圆心可以用捕捉选中吗?

网友C:
只要该圆弧有两端点,连接起来中心线就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该圆弧有两端点,连接起来中心线就好找!

剖切位置不是和两个端点对称的,但是一定要通过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