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二次攻丝的方法

楼主(2021-03-25):
机床二次攻丝,因同轴度问题,受力总是不太理想,那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没得1 u3 O1 V& C1 w0 ?

网友:
问题模糊!为什么二次攻丝?是两锥么?不理想是什么状态?掉牙、止端通过?

网友:
估计机攻比较困难,老钳工手攻

网友:
丝锥顺着原来的路线再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回牙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