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听社友的意见,哪种方案更好?

楼主(2021-03-25):
目前有一个项目中涉及到一段输送线,需要在托盘上(托盘自制,可以理解就是一块钢板)放置零件(零件直接放置在托盘上,小平面接触,无固定)在输送线上传输(托盘和零件的重量总计约3吨),速度不大于100MM/S. 托盘尺寸约2.4X0.8M,托盘行进方向和托盘长度方向垂直,输送线需要经常启停和正反转。

最初的方案想采用双链传动的辊筒输送线,动力用减速电机+变频器。目前的顾虑有:1.考虑辊筒线是靠摩擦力运输托盘,运输过程不很平稳,担心在行进过程(包括启停过程)中零件与托盘之间是否会发生相对移动(要求不能有相对移动);

2.辊筒长度约2.5M,生产制造困难而且成本也高;基于以上两点,想换成链输送线,链条通过前后链轮驱动,直接在导轨上滑动,托盘固定或放置在链条上。这种方案的优点是传送平稳,制造成本低。但后期的维护是不是要麻烦一点。因为对这两种线体都没大有设计和使用经验。恳请万能的社友不吝赐教,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增加摩擦力。比如托盘底部粘胶条。

网友:
  这种情况倍速链可以用吗?

网友(点评):
对啊,感觉说的像倍速链的应用场景:托盘承载工件、需要精准停止、输送

网友A:
运动多长的距离啊

网友:
怡合达有案例

网友B:
链条是柔性的,托盘固定在链条上肯定不行
托盘+工件那么重,对承重体刚性有要求了

网友:
都可以,都是些成熟的方案,看你自己设计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多长的距离啊

5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是柔性的,托盘固定在链条上肯定不行
托盘+工件那么重,对承重体刚性有要求了

链条在导轨上滑动

网友A:
要是我就做两条轨道给托盘装四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做两条轨道给托盘装四个轮子

想过这个方案,因为与其他模块匹配的原因没这么干

网友C:
可以把0.8米当做宽度啊

网友D:
链条可以哦,成熟的产品有刮板输送带,单边,双边,中心的都可以。这种机器主要是用于矿区搬运,你这个完全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条可以哦,成熟的产品有刮板输送带,单边,双边,中心的都可以。这种机器主要是用于矿区搬运,你这个完全 ...

想了解一下:1.链条输送线后期维护是否麻烦一些,包括定期涨紧,链条磨损更换,润滑等等?另外设备使用环境很干净。链条的润滑需要如何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0.8米当做宽度啊

有个零件的运输方向问题,所以辊筒线的宽度尺寸比较大

网友E:
把托盘弄成轨道车,用链条拖车移动。这样承重问题解决,而且不会滑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一下:1.链条输送线后期维护是否麻烦一些,包括定期涨紧,链条磨损更换,润滑等等?另外设备使用环 ...

据我的了解呢,这种机器很耐操,用于矿石的运输基本也不需要怎么维护。自然磨损之后就更换保养,没啥小毛病。具体情况搜索“刮板输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托盘弄成轨道车,用链条拖车移动。这样承重问题解决,而且不会滑动。

因为零件需要转运其他工位,托盘不能省。轨道车的方案考虑过,因与其他模块的配合问题没有采用。

网友:
这种长距离运输的滾辊还是专业的线体比较靠谱!

网友:
哇,这是重型设备,学习学习,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