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丝杆花键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请教各位大佬,如图所示的丝杆花键,有一点疑问,当花键螺母转动的时候,丝杆也转动,则丝杆会向上或向下运动,如果此时不需要丝杆有轴向的位移,是不是丝杆螺母也需要转动一定的量,来抵消由于花键螺母转动引起的丝杆轴向位移,还是有别的结构来限制丝杆的轴向位移。因为纯粹是好奇,没有采购需求,也就不好向供应商询问,所以发在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
纯旋转时,丝杆母和花键母都要转动,耦合运动

网友:
scara原理

网友(点评):
我正是看SCARA相关文章时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
不同状态的组合可以形成三种运动形式。

网友(点评):
1、上下,2转动,3上下的同时转动。请问是这三种状态吗?

网友:
长涨知识了,还有这样丝杠很少用到

网友(点评):
所以没事要长逛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