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到这里,拆不下去了

楼主(2021-03-25):
如图所示。

这是同事进水的手机,vivo u1,进水后吹干了当时还能用。几天后拿给我说开不了机,充电没有反应了。我到手后先是连接电脑,发现连接电脑有反应,提示寻找驱动程序。说明不是尾插问题。当我把电池排线拔掉后装上在按开机键,有震动,而且长按音量下键可以打开手电筒,说明是可以开机的。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就是显示屏问题,还有一种是主板的问题了。  已经拆到这样了,拆屏幕的话,需要薄刀片把屏幕和边框分离。正在考虑是否买个屏幕换上。一个屏幕需要100多,闲鱼上成色好,正常使用的不超过三百。是买个屏幕换上(换上也不一定百分之百保证正常显示),还是直接买个同类型的手机,这个就当配件机,拆电池用呢?

话说手机拆机其实不难,关键要有好的拆机工具,上次买来换电池送的工具太辣鸡了,算是一次性的,拧了几个螺丝就拧不下来了。

网友:
目测是没有干透就用,哪个地方短路烧坏了,你修不了

网友:
标记一下,看看以后怎么改进的

楼主:
我把屏幕拆下来了。考虑过了,如果屏幕有问题,那么拆下来可以换。如果是主板问题,那么屏幕也可以拆下来备用。

网友:
手机维修,我是内行了,这个情况,你目前有的设备,是无法判断到底主板或屏幕的问题,除非你有同样的机型。给你出个主意吧:把机子拿到到你城市的vivo售后,人家店里有配件,让售后工程师给你判断一下,确定后在淘宝上采购即可。

网友:
屏幕自身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换一个吧,以旧换新加点钱,可以整一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吧,以旧换新加点钱,可以整一个好点的

成这样了,换不了几个钱了吧?能换50元都不错了。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3-25 18:30手机维修,我是内行了,这个情况,你目前有的设备,是无法判断到底主板或屏幕的问题,除非你有同样的机型。给你出个主意吧:把机子拿到到你城市的vivo售后,人家店里有配件,让售后工程师给你判断一下,确定后在淘宝上采购即可。
好主意。谢谢。这手机同事现在送给我拆着玩的。他已经买了新手机了。我主要也是练练手。我感觉以后手机换屏幕,电池,尾插这些基本的操作差不多也会了,只要按教程,操作的时候细心一些。各类手机的拆机教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谢谢。这手机同事现在送给我拆着玩的。他已经买了新手机了。我主要也是练练手。我感觉以后手机换屏 ...

很简单,都已经拆了很多个了,换了很多次屏幕和电池了

网友:
你需要一套工具

网友:
可以的,练好这功夫,空闲的时候去挣点外快!

网友:
集成度很高,芯片级维修过于专业,普通维修我也建议扔给修手机的,都是号称免费维修,配件比淘宝贵百八十元,其实就是手工费,毕竟人家是专业,人家不抢我们饭碗,我们也尊重人家的手艺

网友:
再晾几天,彻底干透了,可能就好了,我之前有个手机是这样的

网友(2024-02-0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