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刀吱吱响

楼主(2021-03-25):
D17R0.8的刀,16的刀杆,用强力夹头,伸出40mm。
加工NAK80, 一刀0.25mm,s1600-2200,f1200-2000都试过,一走刀就吱吱响,是震刀吗?

但是用这把刀加工45钢(伸出60mm,转速和进给都可以比上面高),没有上面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震刀

有什么办法能改善一下呢?

网友:
同一刀片切削各种材料的转速和进给都不一样,你给的这个数据不在其范围内

网友:
NAK80是预硬料,肯定吱吱响啊,要用能加工硬料的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改善一下呢?

材料硬度较硬,进给加快试试

网友:
我觉得和刀片材料也是有关。

网友:
有专用的刀片的

网友:
震刀,可以试着从刀片选择的型号及材质入手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