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1-03-25):
我现在有个龙门结构,大概150KG,现在需要两个直线电机来推动他,是不是可以按照150KG的来计算所需的最大推力,额定推力,然后再除以2。还是说可以将龙门按照75KG的重量来计算,求得所需最大推力,额定推力

网友A:
我们给直线电机的推力,一般有余量,比喻需要100N,实际可以最大输出300N

网友B:
为什么用两个直线电机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两个直线电机推动

更稳定,然后龙门长,容易同步性一致。所以需要两边同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结构  比如齿条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结构  比如齿条传动?

额,用的直线电机驱动。
用什么传动不重要,重要是按照这种模型的话,我的电机力是如何来计算比较好,是按照整体重量算出最大的推力(扭矩)和额定推力(扭矩),然后除以二,还是按照重量直接除以二来算最大推力(扭矩)和额定(扭矩)合理。

网友D:
你这两种算法结果应该一样呀,重量都是一次方

网友:
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两种算法结果应该一样呀,重量都是一次方

就是算了有点差异,所以才问下大家的

网友(点评):
很好奇这差异是怎么来的

网友E:
要用150kg来算,详细的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用的直线电机驱动。
用什么传动不重要,重要是按照这种模型的话,我的电机力是如何来计算比较好,是 ...

这个怎么不清楚,

网友:
您这直线电机的扭矩 分开和一块是怎么算的?可以探讨下吗

  我V信号  leyfa06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给直线电机的推力,一般有余量,比喻需要100N,实际可以最大输出300N

嗯,这个知道,安全系数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150kg来算,详细的就不说了。

您的意思是,然后算出来的最大与额定除以2,就是单个电机的所需吗?

网友:
   同步调试不好玩

网友:
应该折算一下,不可能同时完全出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然后算出来的最大与额定除以2,就是单个电机的所需吗?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F:
两个直线电机可以实现同步吗

网友:
同一根电机轴,在同一电磁场中,产生的电磁力跟一根轴输出的一样,只是双轴伸输出,电机轴的负载还150kg。可能是同步传动的需要才这样设计。

网友:
我会按75%算。

网友:
用一个一出二的减速机就能实现1个电机长跨度的传动

网友:
没这样玩过,但是觉得不行,除二电机肯定会过载报警,用过减速机把两头链接起来形成一个龙门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直线电机可以实现同步吗

可以的。

网友G:
这种同步性很容易出问题的,贴片机速度够快吧,也没见人家用直线电机,而是两个伺服电机进行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同步性很容易出问题的,贴片机速度够快吧,也没见人家用直线电机,而是两个伺服电机进行同步

以前有用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直线电机可以实现同步吗

可以啊

网友H:
楼上好多行外的。直线电机同步双驱我们用的多了,没有任何问题,精度u级

网友:
双电机驱动肯定是不能同步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样的叶子。所以你最好选用一台电机,带动150kg。或者两台都要带的动150k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好多行外的。直线电机同步双驱我们用的多了,没有任何问题,精度u级

是的,我们也用过,精度μm级别,就是这个负载计算,我忘记了,怎么算的了。不知道大哥有没有计算过。

网友(点评):
问了下设计运动平台的同事,单轴负载按总负载的75%计算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