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之形数质

楼主(2021-03-25):
机械设计的奥秘无穷无尽,总结起来无非三个方面,即形状、尺寸与材质,简称形、数、质。

有的东西是形状重要,如飞机翅膀,截面一定要是那个形状才行。至于尺寸,大飞机翅膀大,小飞机翅膀小,材质也各种各样,低级的用木头与钢,高级的用钛合金碳纤维。

有的东西是尺寸重要,比如油井下的工具和泵,直径卡的很死,多1毫米都不行,又要实现那么多功能,所以只能撑长度,结果井下工具都是又细又长。

有的东西是材质重要,比如密封圈,综合考虑,最好是用橡胶。因为它受压能变形,能自紧,就是越压越紧。

形状、尺寸和材质之间也互相影响。有的零件尺寸变大后,有可能就要改变形状和材质。零件尺寸变的很大后都是分成小部分加工后再合成。再比如梁,钢梁换成混凝土梁,形状就得反过来,因为一个抗拉力,一个怕拉力。

车轮子永远是圆的,书桌永远是那么高,锅儿永远是铁做的。

网友:
形和数有时是一码事

网友(点评):
比如角度,数变形也变

网友:
对计算机来说,都是数据

网友:
我就不信车轮子永远都是圆的

网友(点评):
莱洛三角形

网友(点评):
三角形中的胖子

网友A:
锅也不一定都是铁的,这种玻璃锅

对厨房内一切烹饪热源、储藏设备、清洁工具皆可适用,如瓦斯炉、烤箱、微波炉、红外线炉、冰箱、冷柜、洗碗机、消毒柜等(电磁炉除外)。材料决定性能,晶彩透明锅采用的耐热玻璃,实验数据:可耐高温1500℃,常态下可耐温差-30℃至400℃(即冷即热),即使粗心空烧的状态下也不会有安全顾忌。

网友:
太精华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也不一定都是铁的,这种玻璃锅对厨房内一切烹饪热源、储藏设备、清洁工具皆可适用,如瓦斯炉、烤箱、微波 ...

车不是正经车,锅也不是正经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不是正经车,锅也不是正经锅。

车轮除了圆的没见过其他的,锅的材质还真的挺多的,砂锅、铝锅、不锈钢锅、铸铁锅、玻璃锅。。。。。

网友:
有效结合也是个难点

网友:
所以说后期大数据是王道,杀熟!

网友:
实际上是这样:车轮子永远是转的,书桌永远是那么乱,锅儿永远是你背的。
既要不停地跑腿,又要不停地改图纸,还要不停地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