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高原反应

楼主(2021-03-25):
        你听说过电动机的高原反应吗?
       使用中该怎么应对这种“高原反应”呢?
一、高原地区的主要特征
1、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小。
2、空气温度较低,且温度变化较大。
3、空气绝对湿度较小。
4、太阳辐射照度较高。
在5000m处的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空气含氧量的53%。

      普通电机运行于高原环境有何症状?
高原环境海拔高、气压低、缺氧、高寒、温差大、风沙大,对电机的通风散热条件、绝缘和防护等来说均是极其严酷的考验。若普通电机直接应用到高原环境,有可能因运行条件的恶化发热烧毁或故障频发。
二,海拔高度对电机温升,电机电晕(高压电机)及直流电机的换向均有不利影响。
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1) 海拔高,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
(2) 高压电机在高原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
(3) 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三,高原电机,是指使用场所海拔高于1000米的电机。指根据国家行业标准:JB/T7573-94高原环境条件下电工产品通用技术条件规定高原电机又分很多级:它们分别是不超过2000米、3000米、4000米、5000米。
高原电机在高海拔运行,由于气压低,散热条件差, 及损耗将会增加,运行效率降低。因此,同样的 ,不同海拔运行的电动机额定电磁负荷及散热设计是不同的。不是高海拔规格的电动机,最好适当降负荷运行。否则,电机的寿命及性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在短时间内烧毁。

四,由于高原的特点对电机运行会带来以下不利影响,因面在设计、制造上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高原电机在高海拔运行,由于气压低,散热条件差, 及损耗将会增加,运行效率降低。因此,同样的 ,不同海拔运行的电动机额定电磁负荷及散热设计是不同的。不是高海拔规格的电动机,最好适当降负荷运行。否则,电机的寿命及性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在短时间内烧毁。
1、空气介质冷却效应降低,散热能力下降,温升增加,每升高1000M,温升要增加3-10%,故要修正温升限值。
2、海拔高,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
3、电晕起始电压降低, 高压电机在高原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
4、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5、引起绝缘强度降低:每升高1000米,绝缘强度要降低8—15%。
6、电气间隙的击穿电压下降,因此要按海拔大小相应增大电气间隙。

网友:
这个在选型时碰到过

网友A:
这个跟机械关系不大吧,主要是电气的工作吧

网友:
好像三千多米和平原用一样的电机都没啥事,行吊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作为工程师对这种问题一是要有概念,知道高海拔对于电机的性能是有影响的,二是要知道有标准,需要的时候知道引什么经据什么典给客户或老板解释。至于量化到具体的设计选型过程中就视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机械关系不大吧,主要是电气的工作吧

有关系呀,机械工程师要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