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无法另存为CAD格式

楼主(2021-03-26):
(图片)

网友:
要更换路径。
可以直接输出AutoCAD 。而不是另存为。

网友A:
不是导出。

让你感觉到“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菜单栏 -- 文件 -- 另存为 -- 保存副本为 --

哈哈哈哈哈哈!  习惯了就见怪不怪啦!

网友B:
要不然格式再改一下,另存为dxf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格式再改一下,另存为dxf格式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导出。

让你感觉到“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导出DWG,另存副本为DWG(均报错:模板缺失)甚至把inventor的DWG文件转换成IDW,再通过任务调度器转化为DWG。CAD也是无法正常编辑。

网友(点评):
那就是硬伤了?我玩儿Inventor不少年,没遇到过你这种囧事儿。。。动过什么项目设置啊或模板文件夹了?重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导出DWG,另存副本为DWG(均报错:模板缺失)甚至把inventor的DWG文件转换成IDW,再通过任务调度器转化为D ...

已解决,缘由是和公司加密软件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导出。

让你感觉到“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我刚刚还闹了笑话。。。

用中望3D转工程图到CAD的时候,我一百多个图纸也是另存为dwg。。。

然后,在中望群里面,一个大师笑话我,,,工具---数据转换---导出。。。 出来就直接是CAD档案了,而且还不用另外输入文件名,默认就是工程图的文件名了。

还有更杯具的,全选所有工程图,右键--导出。。。这样就一键导出所有工程图了。

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