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轮

楼主(2021-03-26):
链轮是回转轮,两端轴承座固定,链轮与轴用键槽连接转动和用轴承转动那种好点。

网友: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呀
键连接,链轮和轴是相对固定不动的;
轴承连接,链轮和轴是互相转动的

网友:
第二个图用三个轴承是为何呢,转速很高吗。

网友A:
第二种没有明显优势,还增加成本

网友B:
第一种主动,第二种从动?

网友:
第二种两端轴承座取消为佳,减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没有明显优势,还增加成本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主动,第二种从动?

都是从动,只是不同结构

网友:
这个不就是链轮里面增加了轴承吗?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