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可以只镀一部分吗?

楼主(2021-03-26):
楼主有个圆柱型件要电镀,但是外圆柱面不能电镀,否则后续工艺无法进行。
想请教论坛的前辈们、大拿们,可否用类似于PVC胶布,将外圆柱面进行包裹,然后使其不被电镀?或者有没有方法,可以使除外圆柱面以外部分电镀,外圆柱面不电镀?
不知道可不可行,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图上标明,最好还是和电镀厂沟通一下,现在都不怎么细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图上标明,最好还是和电镀厂沟通一下,现在都不怎么细看图的。

谢谢朋友的热心回复!
那我就在图纸上标注了。主要我这边是需求方,需要供应商加工,他们不电镀,是外协第三方进行电镀,可以操作的话,我就搞一个大大的标注说明。

网友B:
没问题,和电镀厂说一下就可以的。
他们会用胶带包裹,我们的件就是那么做。
我们的是轴外圆面的一小块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和电镀厂说一下就可以的。
他们会用胶带包裹,我们的件就是那么做。
我们的是轴外圆面的一小块镀 ...

好的呢,谢谢朋友的热心回复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好滴好滴,收到收到

网友D:
只要你的要求不是太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的要求不是太过分

不是太过分是啥意思呀,朋友!是奇奇怪怪的那种形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

好滴,谢谢

网友F:
这个不太好操作,你要么就把其他部位给包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太好操作,你要么就把其他部位给包裹起来!

把不用电镀的部分包裹起来呀

网友:
可以给我们做

网友(2021-05-21):
标注清楚哪块不要镀,打好招呼就可以了。电镀厂会去根据工艺选择用胶带还是沥青,还是喷塑保护的。

网友:
可以做到。挂镀或者局部遮蔽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