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设计的不利之处

楼主(2021-03-26):
我们有台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用户反馈说维修不便,要维修某个零件需要把模块拆下来,才能去拆里面零件,跟非模块化设计相比,维修拆装量更大。
请问大家怎么看?

网友:
模块化本意就是方便生产的,方便生产企业,谁说方便用户的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3-26 12:13模块化本意就是方便生产的,方便生产企业,谁说方便用户的
有,理,那么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应该少用模块化设计。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吧,
普通设备里难道坏了1个零件只要拆坏零件1个就行?

网友:
模块化设计带来的是可以快速更换异常模块,使设备可以快速投入生产使用,从而件减少因检修而耽误的时间。至于具体哪个零件损坏而需要更换则可以后续进行进一步的检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理,那么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应该少用模块化设计。

理解歪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你的这个模块化没有很好的模块化,只能说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
不是模块化设计不好,是设计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维修空间。

网友:
模块化设计就应该考虑方便安装,方便维修的。

网友:
这不是模块化的问题这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