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螺栓的提问

楼主(2021-03-26):
现在有一种扭力端子,配套的螺栓,到达一定的力矩,可以自扭断,如下图:
我想问,这种螺栓可以定做吗?就是咱们自己设计,到达多少扭矩可以扭断,不知道可不可行?
材质,我想用不锈钢。
前辈们多提提意见。

网友A:
这是不准备拆了?
如果要一次性的,是否也可以用那种一次性压紧的直接端子

网友B:
在螺栓上预制断口,尺寸根据扭矩来定,达到扭矩后自动断裂,看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准备拆了?
如果要一次性的,是否也可以用那种一次性压紧的直接端子

是的呢,扭断了就不拆了。
朋友,一次性压紧的直接端子是哪种呀?有没有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螺栓上预制断口,尺寸根据扭矩来定,达到扭矩后自动断裂,看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可以吗可以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楼主:
周末愉快呀!大佬们

网友C:
那螺栓断里面怎么办??不给它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螺栓断里面怎么办??不给它取出来了?

嗯嗯,就是要断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扭断了就不拆了。
朋友,一次性压紧的直接端子是哪种呀?有没有图呀!

这是裸的,也有带护套的,
可以淘宝等搜索“接线端子直接”,很多品种的

网友D:
我看图片上就是螺栓头下端加工成小直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扭转断裂,应该要注意选材料 和热处理工艺,保证性能一致性,另外要在找点材料扭转的资料,少量不需要准确的话可以找点样品,做出来测下效果,如果大量制作的话那就要设计制作验证,做大量实验找到关键影响因素

网友:
新思路,新产品。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片上就是螺栓头下端加工成小直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扭转断裂,应该要注意选材料 和热处理工艺 ...

是的是的,朋友说的极是!我就是想问,这个好不好弄,因为里面跟材料的牌号、热处理工艺、直径、施工等等都有关系,想做出来样品不难,想把品质做的很稳定,有点难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朋友说的极是!我就是想问,这个好不好弄,因为里面跟材料的牌号、热处理工艺、直径、施工等等 ...

二流攻城狮一只,帮忙找找 坑 还行,要说实际方案恐怕能力有限,这里面最不好把控的应该是热处理吧,其次应该是质量管理,做这些事之前也要考虑成本核算吧,要说难,我估计应该不算太难,毕竟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看给产品的定位了,问题考虑周全肯定是好事,可以做点类似FMEA或者鱼骨图把问题列清楚,把难点问题找专业的人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流攻城狮一只,帮忙找找 坑 还行,要说实际方案恐怕能力有限,这里面最不好把控的应该是热处理吧,其次 ...

最难的是,自己做不了,只能委外。

补充内容 (2021-3-30 14:23):
是的呢,难度有点大呀!今天上午又去外面找供应商聊了下,不太行。

网友(点评):
感觉这样,量大的话需要比较详细的文件了,除非供应商非常值得信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裸的,也有带护套的,
可以淘宝等搜索“接线端子直接”,很多品种的

这个呀!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问题是中高压里面,用它会压出毛刺,容易电场集中,形成电晕放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呀!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问题是中高压里面,用它会压出毛刺,容易电场集中,形成电晕放电呀!

中高压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问厂家,说不定已经有产品库让你选择了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呀!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问题是中高压里面,用它会压出毛刺,容易电场集中,形成电晕放电呀!

找中高压专业厂家吧,估计有现成的产品供选择(或者定制)
涉及到特定安全可靠性的,一般厂家估计搞不来(风险也大)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威望都好高,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