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能通过编程实现变速切削吗?如能,怎么实现?

楼主(2021-03-26):
请教,加工中心能通过编程实现变速切削吗?如能,怎么实现?

网友:
编程软件选进刀速度选每齿进给

网友:
关键怎么变速宏程序就可以变速

网友:
为什么要变速切削?是为了解决振刀吗?
变速切削对刀具的损坏是巨大的

楼主:
|游风曳雨发表于 03-26 16:42关键怎么变速宏程序就可以变速
怎么实现?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3-26 15:11编程软件选进刀速度选每齿进给
怎么实现变速

网友(点评):
编程软件自己会根据切削量变化走刀速度,例如铣直线到拐弯了自动减速,因为那里切削量是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

宏程序里面可以设置速度为一个变量,然后设置条件达到条件就可以让速度做一个变化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点评):
没百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