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过滤器结构请教

楼主(2021-03-26):
如题如图,谢谢

网友:
这个得看流程图,从外形图看不出来红色圈是不是过滤器。红色圈下面是什么设备?

楼主:
答复楼上,下面是真空泵

网友:
这个不同品牌的东西,结构还真不相同

楼主:
额,那您能否说下主要品牌的典型结构?

网友(2021-08-26):
如果是空气过滤器结构,那基本结构是壳体+滤网。
但关键是不是空气过滤器呢?
建议看图纸说明,或直接向图纸提供公司了解

网友(2021-11-10):
红圈左边的应该是过滤+干燥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