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轴承的安装结构方向

楼主(2021-03-26):
机床的丝杆采用预拉伸结构,丝杆R45,请问图上左侧和右侧分别应该选哪种结构方式。

网友A:
一般是3+2,看你怎么拉。轴承方向。

网友:
装配图轴不剖的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自己的设计,看你怎么预紧,就你图上看DB+FFF,fff端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3+2,看你怎么拉。轴承方向。

尾端DT+轴端FFB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自己的设计,看你怎么预紧,就你图上看DB+FFF,fff端预紧。

尾端DT+轴端FFB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来学习的,围观机床设计大佬揭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的,围观机床设计大佬揭秘

吃相不好

网友:
常用中间结构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