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因齿轮间隙带来的晃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26):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我舵机是应用在一个不断震动的环境里  舵机里面的减速齿轮间的啮合是有间隙的(这个符合标准没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间隙的存在  震动的环境里舵机的臂会不断晃动   怎样可以解决这个晃动问题呢  舵机的扭矩是1.3 N.m

楼主:
这种舵机

网友A:
可以用增加舵机臂的摩擦力来消除齿轮间隙,摩擦力最好做成可调式的!

网友B:
用消隙齿轮!

网友(点评):
他这个舵机就是一个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增加舵机臂的摩擦力来消除齿轮间隙,摩擦力最好做成可调式的!

谢谢   这个方向我有想过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消隙齿轮!

对  我买的标准件搭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消隙齿轮!

削隙齿轮是组件?

网友:
采用锥齿轮可以消除侧隙。

网友:
这个齿隙是需要调节到最佳合理值得,不能放的太大!

网友(2022-01-07):
打扰一下各位老板    专门提供各种型号舵机,有需要了解可以加我V:19178560659   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