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中剖视图的请教

楼主(2021-03-26):
如图,这样的剖切线怎么画出来?

网友A:
看图能明白了吧

网友:
先画草图,画你想剖的那个位置,然后选中草图线条,再点剖面选项,你会发现一个新世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能明白了吧

图中左侧的剖切方向是如何形成的

网友:
不用看那个,那是一次尚未完成的操作,体统自动生成的建议剖切位置。你只看黑色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左侧的剖切方向是如何形成的

不用看那个,那是一次尚未完成的操作,体统自动生成的建议剖切位置。你只看黑色的就好了。

网友:
剖面视图选项中就有,可以分开标识

网友:
用细实线先画出你图中红色线,在选择剖视投影工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能明白了吧

你的方法我试过,只能适用两个剖切线任意位置时可用,如果分别要求两个剖切线与零件有定位关系时就不行了,三楼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能明白了吧

我想沿图中三段直线剖开零件,SW老是提示无法创建

网友(点评):
我试了一下,确实不行,剖切线只允许折一次。别在这些细节上死磕了,多加个剖视图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我试过,只能适用两个剖切线任意位置时可用,如果分别要求两个剖切线与零件有定位关系时就不行了 ...

总得留点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得留点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