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可以用来区分信号的简单元件

楼主(2021-03-26):
我想在设备更换工装夹具时,给每套工装预制不同的信号,可以让PLC在信号接通时识别工装信息,自动切换旋择对应的程序,防止作业员程序选择错误。

信号元件不需要包含很多信息(像信息卡一样),只需要区分1# 2# 3#等就可以了。PLC最好可以直接识别,不再加额外的模块。

有大侠了解的么?

说下外行想法,比如加一个电位器,设置不同阻值,PLC根据电流大小判定,这样是不是要增加模块?

或者利用PLC用连接器 拨码开关接通不同点数来判定。

网友A:
也可以给不同元器件设置各自的二维码,用二维码和元器件一一对应,并把各自属性与二维码对应。

网友(点评):
这样感觉就麻烦了,因为不需要传数据,这样还需要处理数据,只需要简单的信号点 判定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给不同元器件设置各自的二维码,用二维码和元器件一一对应,并把各自属性与二维码对应。

同意,正规路子都是扫二维码。

网友:
预埋磁钢~~~~~~···.

网友:
电动车的遥控钥匙?

网友:
我来说说野路子,模具上面做凹槽,形成像钢琴那样的有高有低。装上后加接近开关检查。例:1号位置接近开关ON,2号OFF,3号ON,4号OFF-------为A款模具;1号OFF,2号ON,3号OFF,4号ON----为B款模具;以此类推。         刻二维码在装配前扫码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点评):
想过这种,觉得还是太麻烦了,也占用了很多信号点,而且开关本身也是通断信号

网友:
读二维码或者加个RFID识别应该是最长用的。
周转治具多一般也这样跟踪

网友(点评):
是这样,但是因为没有那个量,所以没啥数据信息,想尽量简单

网友:
假如模具有四个连接紧固点,用每处是否设置信号元件的方法,传感器,微动开关等等,A,B,C,D能有多少种组合形式大家帮助算算!开机后PLC一读就知道咋执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