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请教!

楼主(2021-03-26):
圆柱滚子轴承,请教!
  第一次用这么大的轴承,  有点担心.   轴与孔的公差因配多少合适?  谢谢!

网友:
买哪家的轴承,就看哪家的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轴承配合尺寸和建议的使用环境

网友:
觉得以后会拆的话,用间隙配合,不用拆用过渡配合,肯定不拆就用过盈配合,选用哪种配合有相应的标准的

网友:
轴承内圈转动还是外圈转动,使用情况没有交待清楚,哪个用间隙,哪个用过盈要看轴系结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东西能塞进去,不把轴承给胀坏了就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