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详细设计的方式更好

楼主(2021-03-27):
在二维基本设计完成的基础上,要进行详细设计,有以下两种工作方式
方式一:三维拆完所有件,拆件的同时检查尺寸错误;然后出工程图时把加工工艺一做;
方式二:二维拆每个件的同时把加工工艺一做;然后照着拆完的图把三维模型建立起来,检查其中的错误。
请问大家,这两种方式对比,哪种更好一些?

网友:
如果空间想象能力比较好,用二维效率比较高;如果空间想象力不好,就用三维,踏踏实实建模再转化工程图。

网友:
三维保险点呀,以前我们做夹具吃过大亏的。

网友:
二维建立方案整体框架和思路流程,不必精细,大大尺寸和主体构造也要明晰。后根据方案框架分步骤拆解分析、构思构造为三维。细节化的设计,用二维不可靠,可整体化思路构建,用三维很费时/事。

网友:
三维更形象,更容易检查干涉,动作模拟等

网友:
不管你图纸是二维还是三维的,你的思维模式都是三维的.有时候做三维不见得是为自己行方便,更多时候是便于交流.比如你客户看不明白二维,这时你画三维可以更好的与其进行交流.工人也一样,三维比二维图纸更直观.将不同维度的东西拿来比较本身就混乱了时空.

网友:
直接用三维完成不是更好吗?既快又方便。

网友:
用三维图形更直观!

网友:
三位的图吧,现在出方案之类的,客户都是要看设计的整体效果的,二维图不直观呀

网友:
方法一好

网友:
1. 首先生成二维的布局文件(基于二维的信息,比如autucad等可以直接导入),就是带CEM名字的文件
2. 建立三维可配置产品组件(总装),生成总装骨架文件
3. 接下来,建立各种二级/三级的三维可配置组件(可以包含二级/三级组件的骨架文件等)
4. 装配时装到骨架上,进行验证,尺寸,干涉,动作模拟什么的。。。
5. 最后. 生成二维工程图,外发加工
好处,修改很方便,符合正常的设计流程(边设计,边检查,边修改)

网友:
二维图速度快,但是图纸认知要求和设备布局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