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里面显示不出来,打开零件依旧可以打开

楼主(2021-03-27):
sw工程图里面显示不出来,打开零件依旧可以打开

网友A:
应该是工程图关联的视图文件发生改变或丢失了。点击左上角“”打开-选择目标工程图-参考-双击选中工程图对应的零件-确定”重新关联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工程图关联的视图文件发生改变或丢失了。点击左上角“”打开-选择目标工程图-参考-双击选中工程图对 ...

那我这个是两个零件放到一个工程图里面呢,怎么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两个零件放到一个工程图里面呢,怎么打开

打装配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装配体的

可是我不是装配体啊

网友B:
制图里面没有画出图形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图里面没有画出图形把?

有图后来再打开不见了变成方框

网友(2021-09-11):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两个零件放到一个工程图里面呢,怎么打开

那就得替换多个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