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模型打磨抛光常用工具及使用心得

楼主(2021-03-27):
对于追求更好模型品质的人来说,对3D打印模型进行后处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而后处理,首要的便是对模型进行打磨、抛光,将不属于模型的耗材去除,提高表面光洁度。在此工作中,我们需要用到很多工具,下面将介绍下这些工具及使用心得。

剪钳

剪钳有很多类,在模型制作上的称之为水口钳。由于拼装模型市场发展成熟,在电商平台上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种类满足不同要求的水口钳。其中区别较大的是单刃和双刃水口钳,普通的双刃水口钳剪力好,而单刃水口钳主要是为了防止剪口因为剪应力挤压,材料密度变化导致发白。

剪钳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在不损伤模型的情况下快捷地拆除支撑。建议配置2把,一把便宜的尖嘴水口钳,将支撑从靠近模型的地方剪短,尖嘴可有效应对复杂的部位。一把锋利的弯嘴水口钳,把在模型上的最后一小段支撑平整地剪除,弯嘴有更广的适用性。

笔刀

笔刀在处理模型表面时十分好用,这种刀具类似一根带刀片的笔,在处理一些细节上,在手握发力和落刀控制上要优于一般刀具。刀头可更换,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可安装不同样式的刀头。在笔刀选择上,建议选择非圆形的握笔,避免笔刀在桌面翻滚时被弄伤。

在使用水口钳进行表面简单处理之后,便可使用笔刀紧贴模型进行铲除,除去细小凸起。笔刀建议推铲的手法,其刀片的切割能力较弱,切容易划伤手部。对于弧面残留瑕疵的处理,尤其是内凹弧面,不要追求一刀铲平,容易切伤模型,应轻力多次铲除。

砂纸

对表面进行打磨时,最常用的工具便是砂纸,其成本较低,而且可在复杂结构上使用。砂纸主要选择2种款式,一个是普通砂纸,还有是海绵砂纸,海绵砂纸用于贴合在曲面上进行打磨,不会损伤曲面。在目数选择,只要选择200目到800目范围内即可。

使用砂纸时,可根据打磨面积裁剪小条,把砂纸条贴合在长条方块上,拇指和中指捏住长条2端进行打磨(类似打磨条一样的使用方法,这种放法发力更好控制,发力方向平行于模型表面而不会导致打磨过渡)。在打磨时,可加水在打磨面上,能对砂纸和模型其保护作用。打磨时从低目砂纸开始打磨,打磨到表面较少碎屑时更换更高目砂纸。使用多次的砂纸可留存,当更高目砂纸使用(如200目砂纸使用几次后可继续作为400目、600目等砂纸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只推荐选择最高800目的砂纸的原因)。

镊子

镊子不仅可用来夹取小物品,也可用来辅助打磨。镊子有直头和弯头两种,由于弯头较难发力,因此在前期只需要配备直头镊子即可。对于较为狭小的地方,想要打磨会很费劲。可以将砂纸条卷在镊子头上,再进行打磨。当然对于这样的打磨方式,对力度控制比较困难,建议使用高目砂纸打磨。

锉刀

为什么不推荐200目砂纸,因为对于低于200目的打磨,更推荐使用锉刀,打磨能力是相同的,而锉刀具有重复使用的优点。锉刀有很多种规格和样式,可选择耐磨佳的、齿密的小锉刀,配置上诸如平锉刀、弧面锉刀和三角锉刀等样式。

使用锉刀来作为强力的打磨工具,在使用较久以后,锉刀面会充满锉下来的碎屑,可通过冲洗、烧熔等方式去除,恢复锉刀的打磨能力。

胶水

由于PLA、ABS或树脂都较脆,一些小细节非常容易在触碰中被弄断,我们则需要使用胶水来做修复。对于常见的打印材料,我们可以配备瞬间胶或溜缝胶。这两种胶水的粘合方式不一样,瞬间胶是通过自身来粘合,会略有体积,而溜缝胶则是融化表面材料来达到粘合,因此基本不会有什么胶水体积残留。

对于模型粘合,是需要考虑到胶水体积的,如果是大体积的粘合,可以薄涂瞬间胶,然后用力挤压,提高牢固性。而小体积的粘合,则建议使用溜缝胶。把脱落部件对合上后,满满从缝隙中点入溜缝胶。注意这种胶水粘合慢,因此需要固定住。

补土

做表面修复工作的话,补土最适合不过了。模型用的补土有牙膏补土、水补土、AB土等。

水补土可用于对表面细小瑕疵的修复,喷雾状水补土能较薄地铺在模型上,让模型表面更加光滑。牙膏补土更适用于填较大的坑洞,把牙膏补土涂抹在坑洞上,再刮去多余补土即可。而AB土则更适用于捏东西,将A、B两种原料混合后可得到强度好的补土,可捏造物体,凝固后具有很好的物理强度。

抛光液

相比于用砂纸反复搓,抛光液则高效多了,目前已有PLA/ABS抛光液,只需要把模型放入液体中浸泡数秒即可抛光。对于体积大的模型来说,使用抛光液来抛光则要高效得多。当然,对于具有微小细节的模型来说,则需要谨慎使用,不可浸泡过久导致细节丢失,可对非细节位置手工低目打磨,再短时间浸泡入抛光液中进行抛光。

而对于树脂,则需要使用研磨膏、抛光蜡来进行抛光。将研磨膏/抛光蜡涂抹在模型上,再用无纺布进行打磨即可对树脂进行抛光。

这么好的东西,唯一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很贵。

保护漆

保护漆是模型后处理的最后一道工序,在模型喷涂上保护漆,能够隔绝环境对模型的影响,保护上色的色彩。保护漆也有亮光、消光、半光等效果,亮光能做成金属光面效果,消光则可以提供厚重感,半光基本上保持原样不变。

在喷涂的时候,要保持在20cm的距离,同时应当注意厚度,过厚的亮光会显得非常油,而过厚的消光则会泛白。其干燥时间受环境湿度影响,约在半小时至一小时间,在干燥前要避免触碰。

网友:
配上图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