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鞠躬求教

楼主(2021-03-27):
请教各位大佬:结构如图,57电机保持扭矩3.0N^M,直连导程5mm的丝杆,总行程20mm,速度要求不高就按0.5S完成吧。平台方形500mm

当单个电机工作时能带动多重物体。

求教

求教

网友A:
楼主用了什么类型的滑轨?

网友B:
不明白,你电机带多大负载跟你这方案有毛关系?带多大负载跟能量有关,就是俗语说的: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电机带多大负载跟你这方案有毛关系?带多大负载跟能量有关,就是俗语说的: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儿

不看实际结构谈理论?给一个电机空问能带多大负载有意义?

网友(点评):
这样就有点那味了。。。你这结构,一张图就能秒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了什么类型的滑轨?

就是常用的直线滑轨

网友:
功率=力*速度,SO力=功率/速度,求出力,然后通过摩擦力求出能带动的最大重量

网友C:
问题都描述很有问题啊,还要让人猜?看结构姑且认为是上升机构,那么上升是什么机构?斜块顶升吗?假设用斜块角度45度,那么电机静态可以支撑三百多公斤的负载,因为步进运行时扭矩没这么大,扭矩先折个半,再扣除各种因素,保守估计一个100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了什么类型的滑轨?

将图放大,平行于丝杆,可以看到线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都描述很有问题啊,还要让人猜?看结构姑且认为是上升机构,那么上升是什么机构?斜块顶升吗?假设用斜 ...

丝杆的滑台,带动一个工件在线轨上移动?

整个图很奇怪

楼主:
简易的UVW平台。之前做了一台没问题。现在负载需要加大,不确定电机会不会因负载过大丢步。

正面

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的滑台,带动一个工件在线轨上移动?

整个图很奇怪

简易型的uvw平台,水平方向使用。之前用的没问题,现负载需要加大,不确定相同大小电机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看实际结构谈理论?给一个电机空问能带多大负载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都描述很有问题啊,还要让人猜?看结构姑且认为是上升机构,那么上升是什么机构?斜块顶升吗?假设用斜 ...

简易型的uvw平台,水平方向使用。之前用的没问题,现负载需要加大,不确定相同大小电机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保守估计单个负载一吨

网友:
你的负载是多少?还有转速?

网友:
滚动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易的UVW平台。之前做了一台没问题。现在负载需要加大,不确定电机会不会因负载过大丢步。

已经有实物的情况下,就好办了,用实验的方法试几下(启动,加减速,停止等),没什么异常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