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开STP格式显示空白?

楼主(2021-03-27):
客户发了一个STL格式的文件。我直接拉到inventor可以正常打开。。
但是导出成STP或者IGS,打开来却是空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STL格式打开来的界面。。。。。问题出在“网格特征”吗

网友A:
打开时选择的模板不对 换个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时选择的模板不对 换个模板

老师  是这里换吗  。我每个选项尝试了一下  都不行呀。。。。。

网友:
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
这个需要在新部件里面设定好格式,再导入,这样数模才能成功导入!

网友B(2022-01-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你解决了吗?

没解决。。最后让客户换别的格式发给我。

网友(2022-03-15):
引用 楼主:
没解决。。最后让客户换别的格式发给我。

我也没解决,我在SW打开没有问题,转成STP后,inventor打不开,显示空白,转成IGES,就可以了。感觉这种问题好奇怪,按理说STP还通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