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被扳弯的气缸

楼主(2021-03-27):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机械机构也是如此,虽然前期结构设计的很漂亮。。。

但经历不住生产应用,也是一场败笔!

上面这组机构也才用不到半年,就已经导致气缸弯曲变形!

    这是一款SMC得圆杆气缸,型号CDM2U32-100KZ_90,气缸端部带固定旋转座,活塞杆带焊装专用防护罩。从设计方案来看,该机构使用线性滑轨为导向,稳定可靠;气缸端部能够摆动,防止活塞杆伸出卡顿,有误差补偿的效果;缸杆的伸缩风琴罩,保护活塞杆,防止焊渣飞溅等侵蚀,延长气缸使用寿命;可以看出该方案已经考虑周全,貌似天衣无缝!

然而却被现实啪啪打脸,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干错误的事,直的也会被瓣弯!

    当然这个时候设计者可以为自己推脱说这气缸质量不行,不是正品SMC,仿制的;但是私底下,咱们搞设计的需要正面自己的错误不是。。。
    这个机构有两个旋转副,气缸活塞杆链接得Y型块能转动,缸体固定座也能转动,气缸行程100mm,又比较长;当活塞杆全部伸出后,前端带一点得摆动力,中间就会产生较大的弯曲力;后续此类机构大家千万不要用。

其实防止长行程气缸伸出卡顿有很多方式,下面这种浮动接头得形式更靠谱!

网友:
Y接头不是腰孔的话确实过定位呀

网友(点评):
改腰孔有用么?

网友(点评):
以正视屏幕为Y轴,双Y轴旋转视为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实际制作中两点离底板基层高度制作只要有误差就形成夹具中所说的过定位。其他的自己去CAD画图模拟。再不懂各地都有SMC的技术支持,错的原因先分析清楚再来反问我

网友:
你就不明白领导的苦心,培养嫡系也是要成本的,不是么?

网友A:
我看楼主过去的几个案例,你好像超级喜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浮动接头。。。

想问一下,这种浮动接头,达到什么样的界限才会干活儿?应该不会是接近零,而应该是接近气缸缸体前端轴承位实在实在受不了了的时候。

我,以前还血气方刚的时候,用气缸极少极少,75mm以上行程的至今都没买过。

现在累了,想轻松点儿,气缸用得越来越多了。

但,设计时,有一个铁则: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1)尽量用CA式的;2)气缸使大劲儿,一定是拉,绝不是推!!!!!

那,真碰到万一呢?想办法加弹簧,推得轻松。

问我科学原理?说不清。

只知道,拔河,大家都应该知道该采用什么样的姿势吧。

网友:
楼主,把浮动接头放大一点,顺便详细的讲解一下

楼主:
|沸沸发表于 03-27 16:19Y接头不是腰孔的话确实过定位呀

开槽型腰孔装件也会方便一些。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3-27 17:45你就不明白领导的苦心,培养嫡系也是要成本的,不是么?
这个理由确实够充分。。

网友:
没看懂,直线导轨导向的话,前端变形量没有多少吧,换算一下气缸的变形也不会太大,怎么会弯曲成这样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3-27 19:24 本帖最后由 Cavalier_Ricky 于 2021-3-27 19:27 编辑

我看楼主过去的几个案例,你好像超级喜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浮动接头。。。

想问一下,这种浮动接头,达到什么样的界限才会干活儿?应该不会是接近零,而应该是接近气缸缸体前端轴承位实在实在受不了了的时候。

我,以前还血气方刚的时候,用气缸极少极少,75mm以上行程的至今都没买过。

现在累了,想轻松点儿,气缸用得越来越多了。

但,设计时,有一个铁则: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1)尽量用CA式的;2)气缸使大劲儿,一定是拉,绝不是推!!!!!

那,真碰到万一呢?想办法加弹簧,推得轻松。

问我科学原理?说不清。

只知道,拔河,大家都应该知道该采用什么样的姿势吧。

大神说的CA式是薄型气缸吧?
另外加弹簧是不是柔性力,减少伸缩时卡顿的情况?
另外最后一张图片是教材上面的,我们实际用行程留5mm,不走完,再增加硬限位。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27 20:49楼主,把浮动接头放大一点,顺便详细的讲解一下
好的,后续专门开一贴,我到时现场多收集各种形式的照片。

楼主:
|yellowhpbaiyi发表于 03-27 21:34没看懂,直线导轨导向的话,前端变形量没有多少吧,换算一下气缸的变形也不会太大,怎么会弯曲成这样
主要是因为气缸行程太长,伸到底,气缸会上下翘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扳弯。

网友:
接头浮动,气缸也要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CA式是薄型气缸吧?
另外加弹簧是不是柔性力,减少伸缩时卡顿的情况?
另外最后一张图片是教材上面 ...

你非要我这个一不留神就爱嘚吧的半路和尚聊专业词儿?

我只用过亚德客型的小不点儿的短行程气缸。。。CA表示摆尾型,CM表示圆尾型,U表示平尾型。

CM、U都没用过。我说的CA,就是气缸最最最最屁股那里有个孔,可以固定着用的。

“双柱气缸”,我也用了一些。

但,都是一个原则:除非自己真的认为气缸的轴线绝对会在承载的载荷中心点上,我会绞尽脑汁儿去让气缸拉着干活儿,而不是推着干活儿。

因为,我也见过参加过拔河。。。

加弹簧的目的?其实跟升降台的气弹簧没啥区别。。。

至于最后一张图的说法,我说过:

--------- 我看楼主过去的几个案例,你好像超级喜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浮动接头。。。

你自己应该清楚你发过的帖子。。。

网友:
就说你这个案例:

现在满大街都觉得气动控制电动控制很简单,可真的是吗?

我亲眼见过的最离谱的气缸失败案例,无非就是频率不稳定(没考虑流量下的压力)、气缸漏气(小马拉大车)。

可真的没见过你这种活塞杆被挤弯的破天荒饭后闲聊风趣故事。

气缸,真的很难玩好的,比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难玩很多!!!

就因为她的相对不确定性!!!!!!!!

这段日子,你一直在发不少失败的案例,这,的确难能可贵!!!

但,就比如这个帖子,你还是没说出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而直接说出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可行的、而我认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的解决方案。。。

别读死书,尤其是那什么手册,没科学地理解里面的参数,那玩意儿反而更会害人。

我不是说那啥手册该被啥锅,而是想说:大家不要动不动就说手册里时啥样的,要说,就把适用范围用数据说出来。

机械也好、气动也好,电控也好,都有适用范围的。。。没啥玩意而是大小通吃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赞。谢谢分享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3-28 00:28
你非要我这个一不留神就爱嘚吧的半路和尚聊专业词儿?
我只用过亚德客型的小不点儿的短行程气缸。。。CA表示摆尾型,CM表示圆尾型,U表示平尾型。
CM、U都没用过。我说的CA,就是气缸最最最最屁股那里有个孔,可以固定着用的。
“双柱气缸”,我也用了一些。
但,都是一个原则:除非自己真的认为气缸的轴线绝对会在承载的载荷中心点上,我会绞尽脑汁儿去让气缸拉着干活儿,而不是推着干活儿。
因为,我也见过参加过拔河。。。
加弹簧的目的?其实跟升降台的气弹簧没啥区别。。。
至于最后一张图的说法,我说过:
--------- 我看楼主过去的几个案例,你好像超级喜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浮动接头。。。
你自己应该清楚你发过的帖子。。。

好的,大神威武,学习了(? ??_??)?

网友:
感觉这个气缸选杆端固定或脚座固定就可以了,又没有摆动,很明显这个气缸就是后端没有约束,在气缸杆“完全”伸出时,缸体受力后端摆动

网友:
气缸有多大的力啊?
真的是设计的问题,
是被叉车撞了吧。

网友:
恕我直言,这是错误使用直线导轨的典型案例。你既然使用直线导轨,为何还要给气缸加两个自由度?你用LB轴向固定座安装气缸,再用浮动接头,使用十年都不会有问题。所有,好的产品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点评):
赞成你说的这就是设计错误,这是被崴了脚踝,杆前端的连接件显然不可能受力在中心线,一旦有一点偏向,会急剧加速恶化变形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3-29 07:56气缸有多大的力啊?

真的是设计的问题,

是被叉车撞了吧。
这个机构那副焊接工装七,八组,个个都车掰完了!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结构。小气缸的作用是将大气缸沿直线导轨推送至工作位置,大气缸到位置后动作。可是负载作用在大气缸上的力怎么才不会传递到小气缸上呢?

网友:
简而言之就是花里胡哨,明明一个浮动接头就可以搞定。

网友:
气缸固定,Y型接头间隙大些,没啥事

网友:
用浮动接头也遇到过这问题,缸径16行程80的smc的cj2b系列气缸,速度调的很快,结果做不多久气缸的杆也弯了,后来改星辰的了,气缸杆粗了1毫米,没啥问题了

网友:
把气缸固定住,保留活塞杆连接处一个柔性/浮动接头就可以了,上面的导轨偏差没有那么大,两个自由度搞不好,就杂了,

另外,也有可能与上面的缸活塞杆受力有关系。

网友:
我也用了个类似的机构,两个铰接点,是一个连杆机构,我没有滑块。气缸就相当于其中一个连杆。
我设计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单靠气缸产生的推力,不足以使杆变弯。
是不是由意外事故导致的伤害?
我的刚开始用,投产有两天,频率高。一分钟好几次。用一个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楼主过去的几个案例,你好像超级喜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浮动接头。。。

想问一下,这种浮动接头,达 ...

气缸不是推力比拉力大吗?

网友:
设计问题,没大想明白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损坏原因并不正确。
“当活塞杆全部伸出后,前端带一点得摆动力,中间就会产生较大的弯曲力“
这是在后面的铰链完全不摆动的时候才会出现较大的弯曲力,原因在铰链不摆动,而不是弯曲力。
好好的二力杆变成了悬臂梁

网友:
气缸屁股被撞了吧

网友:
气缸的长细比过大的情况下,要注意压杆稳定性的问题,有线性滑轨也不行。气缸工作时用拉,别用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楼主过去的几个案例,你好像超级喜欢最后一张图里的这种浮动接头。。。

想问一下,这种浮动接头,达 ...

大侠的办法不错

网友:
气缸受力是偏心,两个浮动部分旋转轴是平行的,而你这样的布置旋转方向并不能减少偏心产生的力矩。个人建议将两个旋转轴该为垂直布置。

网友:
又来观摩一遍,收获颇丰

网友:
问题描述变成:细长杆的压杆稳定问题?
坛友们晒一下解决方案哈~~

网友:
我最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观察了几个客户的现场设备,有许多气缸都是这样用的,气缸壁铰接,气缸杆铰接。人家的也没坏啊,用了好多年的也没事。
就算是压杆稳定性不够,或者悬臂梁,变形应该是杆从中间拱起,而不是根部弯,而且是仅仅根部弯但是杆的其他部位是直的。
我感觉你这个原因也是气缸屁股被撞了。其实是气缸壁在铰接点问题变弯了。

网友:
目测这个伸出量不止100慢慢吧,而且气缸就不该让它全部行程用完,如果这个的伸出量是行程的2/3,应该不会这样了

网友:
就我一个人觉得是气缸缸径选小了吗

网友(2021-07-16):
习惯用浮动接头,
标准件永远是最简单可靠的。

网友(2024-03-19):
初学者,表示看不懂设计想法,气缸固定方式上一直没用过这样的方式,用气缸原本的方式固定加上浮动接头一直都是这么用的也没出现问题,实在没看懂这样用法的好处既增加了加工件又增加了复杂程度,空间也没省下来,看得我很迷